[LittleFS] 请教如何优化Littlefs的删文件速度?

楼主(2021-06-19):
我用的SPI Flash,目前读写都是间歇的,满足要求。但是删文件(清空命令)速度堪忧,才150多个文件,用时大于5秒。

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或Workaroud?

网友A:
嵌入式的应用本来资源和速度就有限,你搞这么多文件干啥,你当电脑用啦

网友:
对数组有要求的话,还是固定数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的应用本来资源和速度就有限,你搞这么多文件干啥,你当电脑用啦

用的168MHz的Cortex-M4,性能是够的。

网友:
考虑一下处理逻辑吧,不要搞那么多文件,固定几个文件使用,文件内容无效以后用截断命令把文件清空。

网友:
这有啥优化,假定擦除扇区最大100mS, 150*0.1=15秒。这是底层硬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