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分享一种结构体内成员指定对齐的语法

楼主(2021-06-19):
最近数据存EEPROM带ECC,考虑到使用寿命,按规格书要求4字节存1个参数,搞出了这个写法。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__attribute__((aligned (4))) a;
    uint8_t __attribute__((aligned (4))) b;
    uint8_t __attribute__((aligned (4))) c;
}Aligned_Struct;

int main()
{
    Aligned_Struct demo;
    printf("0x%X 0x%X 0x%X", (uint32_t)&demo.a, (uint32_t)&demo.b, (uint32_t)&demo.c);
    return 0;
}

规格书写寿命脚注:
The Write cycle endurance is defined for groups of four data bytes located at addresses [4*N, 4*N+1, 4*N+2, 4*N+3] where N is an integer.

网友A:
这句英文并不是说要你4字节只能存一个参数。而是说写寿命的最小单位是一个group,每个group由4字节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英文并不是说要你4字节只能存一个参数。而是说写寿命的最小单位是一个group,每个group由4字节组成。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英文并不是说要你4字节只能存一个参数。而是说写寿命的最小单位是一个group,每个group由4字节组成。

我这个延长寿命的做法有问题吗,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
还有一种写法

#pragma pack(4)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a;
    uint8_t b;
    uint8_t c;
}Aligned_Struct;
#pragma pack()

网友:
这些奇奇怪怪的语法,在哪里可以查到帮助文档?

网友: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a;
    uint32_t  b;
    uint32_t  c;
}Aligned_Struct;

跟这个有啥区别?

网友:
这样兼容性太差了,直接使用uin32_t存每个数据就是四字节对其了呀

楼主:
你的写法跟楼主位的写法效果不一样,参见GCC手册:
6.62.11 Structure-Layout Pragmas
For compatibility with Microsoft Windows compilers, GCC supports a set of #pragma directives that change the maximum alignment of members of structures (other than zero-width
bit-fields), unions, and classes subsequently defined. The n value below always is required
to be a small power of two and specifies the new alignment in bytes.

网友:
各位大仙是用的什么芯片,32位的编译器默认的结构体就是4字节对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