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Studio] Win10环境下Embedded Studio使用ST-Link调试STM32F7

楼主(2021-06-19):
Embedded Studio是可以用ST-Link调试STM32的,可能有各种方法,这里给出楼主自己操作成功的方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更好的方法。大体思路是:启动ST-Link提供的命令行(CLI)接口的gdbserver功能在localhost的某个端口(默认61234)开启gdbserver服务,供Embedded Studio调用以连接STM32。
一、环境:
操作系统:Win10
Embedded Studio:5.50a
STM32CubeIDE:1.6.1

二、操作步骤
1、配置Embedded Studio
2、配置ST-Link gdbserver
在STM32CubeIDE安装目录下找到ST-LINK_gdbserver.bat,我的目录如下:
\STM32CubeIDE\plugins\com.st.stm32cube.ide.mcu.externaltools.stlink-gdb-server.win32_1.6.0.202101291314\tools\bin
修改config.txt最后一行,其实就是添加STM32CubeProgrammer命令行exe的目录,这个txt的开头有说。
3、启动ST-Link gdbserver
双击运行ST-LINK_gdbserver.bat即可:
可以看到已经启动了gdbserver,监听端口61234。
4、Embedded Studio启动调试
连接成功:
点击Debug->Go或者F5,这样就可以愉快地调试了:

网友:
在GDB Server command line 和Auto Start GDB Server 上设置一下,应该可以一键完成,而不是先找到那个bat文件,再双击……。

网友A(2021-08-26):
标准库可以用Embedded Stud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可以用Embedded Studio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