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点子] H7-TOOL增加APP

楼主(2021-06-19):
问题:tool硬件非常丰富,拿来做个开发板也很不错,但平时也是得力的工具,总是来回刷固件有点麻烦
解决方案:H7的RAM非常大,编译好的APP可以运行在RAM内,只要不乱写FLASH和eeprom应该问题就不大,APP保存在EMMC内,可以放很多个,在BOOTLOADER阶段可以进行选择并加载,这样默认还是TOOL的功能

网友A:
谢谢建议,当前的TOOL支持。

就是那个LUA小程序,在线方式加载LUA或者离线方式,都可以。

最直接的就是H7-TOOL的脱机烧录支持就是LUA小程序,程序是存在eMMC的,要执行那个芯片的脱机烧录,加载那个LUA文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建议,当前的TOOL支持。

就是那个LUA小程序,在线方式加载LUA或者离线方式,都可以。

LUA确实不错,不过大部分人的还是用C的多,对底层用调用更自由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LUA确实不错,不过大部分人的还是用C的多,对底层用调用更自由一点

单片机APP,还是脚本类的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