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BSP_key驱动请教

楼主(2021-06-20):
硬汉哥, 我吧stm32v4的按键移植到hal库下面
其他是一样的,就是采集端口不一样。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1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if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1, GPIO_PIN_K1) == GPIO_PIN_SET )        \
            &&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2, GPIO_PIN_K2) == GPIO_PIN_RE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1)
    //if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1, GPIO_PIN_K1) == GPIO_PIN_RESET )        \
            &&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2, GPIO_PIN_K2) == GPIO_PIN_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如果用库函数是可以的,但是寄存器的方式就不行,无法检测到,也就是无法到达return 1的语句

楼主:
已经解决了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1(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if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1, GPIO_PIN_K1) == GPIO_PIN_SET )        \
            &&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2, GPIO_PIN_K2) == GPIO_PIN_RE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IsKeyDown2(void)
{
    if ((GPIO_PORT_K1->IDR & GPIO_PIN_K1) == 0 && (GPIO_PORT_K2->IDR & GPIO_PIN_K2) != 0)
    //if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1, GPIO_PIN_K1) == GPIO_PIN_RESET )        \
            && (HAL_GPIO_ReadPin(GPIO_PORT_K2, GPIO_PIN_K2) == GPIO_PIN_SET))
        return 1;
    else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