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最新版Keil编译不报错

楼主(2021-06-20):
大家好
我电脑装的最新版Keil 5.34版本,编译时,有些错误不会报错,但是在5.22版本上编译时,会直接提示错误,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如上图箭头指示的错误语法,新版不会提示,旧版的会提示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点可以复制粘贴的代码,我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点可以复制粘贴的代码,我测试下。

您好,硬汉老师,这是我整个程序的项目,使用的单片机是S9KEAZ64AML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发点可以复制粘贴的代码,我测试下。

这个是那个单片机的PACK包

网友:
v5版本编译器不支持这种0b00二进制输入格式的。

网友A:
帮你测试了,MDK5.30和MDK5.34都会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MDK5.30和MDK5.34都会提示错误

硬汉老师,我这边装了好几次,都是不报错,只报没有ics.o这个文件,具体错误信息,我之前一直使用的是5.22版本,这个版本的keil不能下载这款NXP的单片机,所以我就换成了最新版的keil,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老师,我这边装了好几次,都是不报错,只报没有ics.o这个文件,具体错误信息,我之前一直使用的是5.2 ...

可以考虑把之前的都卸载干净,新安装的路径越短越好,无中文。

别的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了。

网友B:
楼主把"GUN extensions"选项勾上就可以支持0b00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GUN extensions"选项勾上就可以支持0b00输入

嗯,这个我试过了,勾上后就支持了,但是我现在就是比较疑惑为什么编译时,有时候都不报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GUN extensions"选项勾上就可以支持0b00输入

还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