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M32H7的ThreadX GUIX教程发布数字小键盘章节,比较实用(2021-06-21)

楼主(2021-06-21):
论坛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目录:

效果:

实际效果展示,加入数据传递:

网友A(2022-02-10):
请教个问题,要是多个输入框,有什么好的思路吗?通过输入框点击事件来标记哪个地址,然后通过全局变量来操作.要是event那个函数,能传递是哪个事件触发的这个窗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要是多个输入框,有什么好的思路吗?通过输入框点击事件来标记哪个地址,然后通过全局变量来操 ...

用screen flow配置就行,GUIX Studio的优势就在这里了,可以方便的配置各种逻辑切换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creen flow配置就行,GUIX Studio的优势就在这里了,可以方便的配置各种逻辑切换关系。

flow 这个确定挺好。例子是一个确定按键,对应一个输入。要是多个输入,按下OK就不知道对应哪个了。刚搞GUI, 看来还得熟悉下。在sceen flow 里面是可以配置哪个事件触发切换,在程序里应该也有记录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w 这个确定挺好。例子是一个确定按键,对应一个输入。要是多个输入,按下OK就不知道对应哪个了。刚搞G ...

可以的,ScreenFlow可以设置每个控件的触发事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要是多个输入框,有什么好的思路吗?通过输入框点击事件来标记哪个地址,然后通过全局变量来操 ...

看这个贴子的 6 楼。。
GUIX想做一个弹窗提示功能? - uCOS & uCGUI & emWin & embOS & TouchGFX & ThreadX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

我把小键盘弹出封装成了一个函数,函数的参数是小键盘的父窗口,和输入完成后内容复制到的目标缓存地址。
如果有多个输入框,在点击输入框的时候,调用小键盘函数,传入被点击的输入框的文本缓存。
这样点击不同的输入框, 弹出小键盘输入,并点击完成关闭小键盘后,文本会自动被复制到你点击的那个输入框里面去,不需要另外再记录其他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贴子的 6 楼。。
GUIX想做一个弹窗提示功能? - uCOS & uCGUI & emWin & embOS & TouchGFX & Thre ...

多谢指点,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搞的全局变量,分享自己遇到的问题。例子的buffer_address ,输入框和小键盘的输入框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导致我在小键盘里改完数,不用按OK输入框的值就变了,第一次意识到指针的威力。还得把buffer_adders位置的东西copy过来,赋值给输入框的地址缓冲区

网友:
硬汉哥,使用您H7的ThreadX内核03的例程下,程序里使用 memset和memcopy 都跑飞进入了无限循环,就是 S文件里的 .B ,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硬汉哥,H7的ThreadX的03的例程,使用memset和memcopy这两个函数程序会跑飞进入 B. 。没有移植ThreadX的程序运行程序,函数文件包括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