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的eMMC开始加入加密设置,方便发往外面工厂使用场景

楼主(2021-06-22):
上位机设置:

如果要解除密码,就只能格式化eMMC

楼主:
不管用户自己设计程序还在各种刷机方式,一般的爆破方法还是不容易破解的。

网友A:
如果用户设计U盘程序爆破能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户设计U盘程序爆破能防吗

能,每次写入数据都做了加密处理,读取要解码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每次写入数据都做了加密处理,读取要解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