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适配emWin5.10到emWin6.18的所有版本PNG库源码文件

楼主(2021-06-22):
由于libpng的授权问题,emWin使用这个库和接口文件全部是开源的。

网友A:
要解码png,需要整个文件都读回来吗,能不能只读部分解码部分刷部分,然后继续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解码png,需要整个文件都读回来吗,能不能只读部分解码部分刷部分,然后继续循环

可以边解码边显示。

网友B(2024-07-11):
我的屏颜色是RGB565格式的,用GUI_PNG_Draw()函数画一个PNG图片,但是为什么透明的部分会变成白色而不是维持透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屏颜色是RGB565格式的,用GUI_PNG_Draw()函数画一个PNG图片,但是为什么透明的部分会变成白色而不是维 ...

你的emWin用的ARGB格式库,还是ABGR格式库。

另外你的PNG图片确定是带透明层的,带的才会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