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3.2寸TFT液晶屏,触碰排线,屏幕显示内容乱跳

楼主(2021-06-22):
3.2寸TFT液晶屏,触碰排线,屏幕显示内容乱跳,具体是:设备是带电池的,如果只接电池,触碰排线,屏幕显示不会乱跳,如果设备插上充电器,触碰排线,屏幕显示的内容就会乱跳,如果一手触碰排线,一手触摸主板其他位置或者地,屏幕又不跳了?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感觉有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接触不良。

重复焊接了几次,发现每次是触碰同样的位置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复焊接了几次,发现每次是触碰同样的位置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看来还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有干扰。

干扰出现在固定位置,发现整个批次的屏幕都这样了,使用供货商的测试夹具也是一样,所以已经联系供货商了,谢谢硬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