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软件] H7-TOOL开始支持一键升级APP和eMMC,无需之前那样分别升级

楼主(2021-06-23):
通过这种升级,让操作更新人性化。

网友:
越来越好用了

网友A:
请教下,我看h7tool的boot是这么写的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8100000;  /* APP 地址 */

        /* 关闭全局中断 */
        DISABLE_INT();

        /* 关闭滴答定时器,复位到默认值 */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 设置所有时钟到默认状态,使用HSI时钟 */
        HAL_RCC_DeInit();

        /* 关闭所有中断,清除所有中断挂起标志 */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0xFFFFFFFF;
                NVIC->ICPR=0xFFFFFFFF;
        }

        /* 使能全局中断 */
        ENABLE_INT();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首地址是MSP,地址+4是复位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 设置主堆栈指针 */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 在RTOS工程,这条语句很重要,设置为特权级模式,使用MSP指针 */
        __set_CONTROL(0);

        /* 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 */
        SysMemBootJump();

        /* 跳转成功的话,不会执行到这里,用户可以在这里添加代码 */
        while (1)
        {

        }

h7有个教程的boot是pFunction Jump_To_Application;
        uint32_t StackAddr;
        uint32_t ResetVector;

        /* 关中断 */
        DISABLE_INT();

        SCB_DisableDCache();

        StackAddr =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0x08002000;
        ResetVector =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4);        //0x08002004;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StackAddr);                /* 设置主栈指针 */

        /* 设置中断向量表地址 */
//        *(uint32_t *)0xE000ED08 = StackAddr;

        /* 函数指针赋值 */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ResetVector;
        Jump_To_Application();
这俩的区别中开中断,滴答定时器,和特权模式msp这些重要吗,还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
牛逼,看来下一版更新有内容超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我看h7tool的boot是这么写的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 声明一个 ...

1、咨询错人了,这个是坛友。
2、代码复制粘贴反了,上面代码是V7板子的,下面代码是TOOL的

网友A:
确实点错了,那硬汉哥这俩区别的原因能帮忙分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点错了,那硬汉哥这俩区别的原因能帮忙分析下吗

V7的那个通用版,各种应用场景都适用,TOOL的是专用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V7的那个通用版,各种应用场景都适用,TOOL的是专用版

DSP功能什么时候整合到TOOL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P功能什么时候整合到TOOL上

已经在整理了,做几个纯C的DSP代码,后面用到TOOL的上位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整理了,做几个纯C的DSP代码,后面用到TOOL的上位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点错了,那硬汉哥这俩区别的原因能帮忙分析下吗

还要注意DeInit函数的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