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atFs的f_read函数返回FR_INVALID_OBJECT,并且读回数据量为0(已解决)

楼主(2021-06-23):
大家好。

最近我遇到一个FatFs文件系统的问题,非常奇怪:FatFs的f_read函数返回FR_INVALID_OBJECT,并且读回数据量为0。

一开始我怀疑是读到文件末尾才会出现读回数据量为0,但我发现经常在文件中间,或者文件随机位置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进入调试模式,FIL* fp指针正常,u8* buff指针正常,没发现f_read函数有异常情况。不知是哪里出现问题,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另外一个任务同时在检测TF卡造成的。也就是2个不同任务不要同时操作TF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另外一个任务同时在检测TF卡造成的。也就是2个不同任务不要同时操作TF卡就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