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无损改造模拟可调电源为真可编程数控电源

楼主(2021-06-23):
事情是这样的,买了有几年的可调电源突然间有个显示电流数码管时亮时灭,使用还是没问题,但看着不爽。看这个现像觉的是个简单的虚焊问题,就想着拆下来补焊下。
直接拆下来发现数码管是定制一体的,外面的管脚也没虚焊,估计是数码管内部虚焊了。
TB上搜也没找到相同的数码管,然后看了下接口,发现挺简单的而且主板上直接有标识。
就想着就直接自己做一个表头算了,看这数码管挺大的,换个彩屏应该可以,量了下尺寸发现有款2.8寸的IPS屏很合适。
一开始是想着只显示下电流电压就行了,电流、电压调整电位器不去动,但画图的时候想,既然做都做了干脆还是留个电位器输入和DAC输出接口。由于本人焊接水平非常烂,就选择将贴片贴了回来再补焊剩下的件,打了10片板,为了降低成本尽量都是选择了基础库,没有特别追求测量和控制精度。最后板是这样的。
板载了一个WIFI模块、一片SPI接口SRAM芯片、一片SPI接口的FLASH芯片。MCU是选择的STM32F407VET6。屏的和MCU是通过16位FSMC来控制。
板子焊好了就开始写程序调试了,调试过程中一不小心把电位器给弄坏了,结果在TB上硬是没找到相同型号零售的,搜电位器的过程中结果搜到了一个旋钮编码器,一想编码不更适合这个场合吗。于是就买了几个编码器,同时又开始画这个编码器的小板,由于主板预留的是电位器的结果,现在改编码器,只好在小板上加点电路了。板子和编码器都回来了才发现TB店家的数据手册和实物货不对版,尺寸对不上,只能凑合着用了。
结果用着发现,这编码器质量有点次,旋转时停顿不明显,同时容易丢脉冲。没办法,又买了几个台湾福华的编码器,质量好多了。只是贵了不少10元1个。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写程序和调试时间了。由于是间歇性用业余时间来写程序和调试,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初具雏形。刚开始UI是这样的
后面又改成这样了
至于测量精度方面,由于之前自购了一台全新DMM6500的台表但用的不多。
虽然现在过了校准期,但当时第一次测量的时候还是在校准期内的。发现电压精度还算凑合,调零加校准后误差基本在几mV内,电流精度就差些了,有几mA的误差,当时电流电压是均匀选了几十个点测量的,这个结果应该还算可信。但同时发现,由于当时校准电流时是在恒流模式进行的,后面无意在恒压模式发现电流误差一直有一二十mA偏置。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在恒流恒压模式在电流上采用不同的校准参数。但还是期待有大神来解释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由于板载了WIFI模块,工作模式为STA+AP共存,所以既能连接路由也能自身产生AP供其它设备连接。刚好之前自学过安卓的APP方面的编程,所以这次打算写个APP来实现真可编程的编程。
所以自创了几条简单指令,为了编程方便财大气粗的选择了12字节为一条指令。分别为:
1、  设置电压、电流指令
2、  等待指令
3、  电压、电流、功率或时间存储指令
4、  跳转指令
5、  操作寄存器指令
APP UI是这样的
同时为了测试编了两个程序运行了下。以下是4007 VI曲线的程序。
程序运行中
运行程序后得到曲线和生成EXCEL数据表
1N5824的VI曲线和EXCEL数据表
1N5824的VI曲线出来后感觉压降有点高,不知道是管子原因还是线材电阻压降问题。测试接法是这样的。
当然目前程序也没写完,像固件更新、在线校正等功能也还没做。下面是两个程序生成的EXCEL数据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的真好。

网友B:
自己DIY的麻烦就在这儿,业余时间少、各项工作量不大但是杂、期间各种杂事……所以很容易热情消退导致烂尾。

网友C:
好喜欢这个项目,电源是基础。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式两路输出模拟电源,想改成数控的,16位AD、DA和运放都买好了,一直没有动手,人变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的麻烦就在这儿,业余时间少、各项工作量不大但是杂、期间各种杂事……所以很容易热情消退导致烂尾 ...

是的,刚看了下是2020.9.4下单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设计的真好。

也是突发奇想这样做的,最初只想做个表头看下STM32F407内置AD能达到个什么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喜欢这个项目,电源是基础。

是的,电源是基础,我只是应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老式两路输出模拟电源,想改成数控的,16位AD、DA和运放都买好了,一直没有动手,人变懒了。

一样,都变懒了,同时效率也变低了。想当初刚毕业时那时是真拼。我是用的STM32内置AD和DA所以测量和控制精度很有限。高性能的16位AD和DA的话应该测控精度都会高不少,但不知道模拟电源的控制线性度和稳定度能不能达到16位水准。

网友:
真是电路爱好者的铁粉

楼主(2021-09-25):
1、确定VI曲线与数据手册上有出入是因为线材压降,几A的电流压降有几百mv的压降。如果是实际产品做一个额外的电压采样很有必要。
2、APP升级固件功能也实现了。
3、移植了LVGL,但UI还是没动也不想动,反正做UI我做的都挺丑。其实在平时工作中设计产品人机操作都按键加数码管,触屏和PC上位机都是PLC同事做。没正式用过各种UI,这是第一次搞。
4、附上新UI

网友E:
引用 楼主:
1、确定VI曲线与数据手册上有出入是因为线材压降,几A的电流压降有几百mv的压降。如果是实际产品做一个额外 ...

前几天刷网页,发现一个JDI的电源,貌似是国产的。

打算回复下你的这个帖子的,忘了检索的关键词了。

JDI300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刷网页,发现一个JDI的电源,貌似是国产的。

打算回复下你的这个帖子的,忘了检索的关键词了。
...

那个我也看到了,个人不喜欢这种太过花哨的界面。还是喜欢鼎阳、普源、固纬这种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我也看到了,个人不喜欢这种太过花哨的界面。还是喜欢鼎阳、普源、固纬这种界面。

这个软件不错

仪器界面开源设计软件EEZ Studio升级新版,开始支持断点调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09&fromuid=58

楼主(2024-04-04):
这个表头很久之前就在立创开源了,但后面被立创屏蔽了。开源的程度是开源原理图、PCB图。开源STM32的固件但不开源源码,提供安卓APP但不提供源码。任何人都可以制造仅供自己使用,但不能用于商业用途。任何人都可以传播但请注明出处。同时我不对这开源表头产生的任何后果负责,请谨慎使用。
目前我自己的电源使用没问题,但用在其它机子上可能就需要进行给定和测量校准了,而这部分目前程序是写死的,暂时也没时间改。

附件中有显示屏数据手册,只要引脚兼容且IC相同就可以了。BOOT.bin为STM32的BOOT固件,BOOT固件可以独立运行,具有基本功能,下载BOOT后可以与安卓APP通讯下载APP固件,APP中含有最新版本固件。当然也可以直接下载APP.bin固件。APP.bin下载地址0x08020000。

APP为几年前写的,有可能不能兼容新系统,如想自己DIY建议先下载APP看能不能在你手机运行,我的手机是安卓10是可以运行的。原理图和PCB都是立创EDA格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头很久之前就在立创开源了,但后面被立创屏蔽了。开源的程度是开源原理图、PCB图。开源STM32的固件但 ...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就是写电源软件的,写了8-9年。这程序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像这种电源出厂价 就在 100来块,不可能搞这么贵 的单片机的,一般是5块钱以下的M0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