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M32H745里面的M4核程序下载

楼主(2021-06-23):
STM32H745的M7的内核程序下载成功后,STM32H745的M4的内核程序无法下载成功。出现图片中的问题:internal parameter error。

网友A:
这不太清楚,没用过H745。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太清楚,没用过H745。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试试。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B:
我记得魔术棒那里是需要点击设置一下的,具体怎么改的我忘记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ST 搞的 H747 的培训时候的教程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魔术棒那里是需要点击设置一下的,具体怎么改的我忘记了,你可以搜索一下 ST 搞的 H747 的培训时候的 ...

这个已经在魔法棒里设置了,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太清楚,没用过H745。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试试。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下载最新的keil,应该我的电脑keil5的版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