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USB HOST中断导致任务卡顿

楼主(2021-06-23):
问题如题。

楼主:
在任务中发出接收USB数据请求,等待触发中断HAL_HCD_HC_NotifyURBChange_Callback释放信号量,但这样一个过程会导致其他任务卡顿,有小伙伴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任务中发出接收USB数据请求,等待触发中断HAL_HCD_HC_NotifyURBChange_Callback释放信号量,但这样一个过 ...

是不是执行USB HOST Process的任务优先级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执行USB HOST Process的任务优先级太高了。

优先级很低,我测试了应该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因为如果没等到信号量会切换任务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优先级很低,我测试了应该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因为如果没等到信号量会切换任务的

有一点思路,可能是在没有数据返回的时候,中断是NAK,所以一直进中断,导致了任务的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执行USB HOST Process的任务优先级太高了。

但是如果不用任务调用CDC_Receive去触发接收中断的话,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数据返回,只能向USB控制器发出URB请求,这也就导致了没有数据却一直触发中断等待USB设备有数据过来了,硬汉大大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处理这个流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不用任务调用CDC_Receive去触发接收中断的话,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数据返回,只能向USB控制器发 ...

现在用的USB HOST驱动是最新版的吗,有必要使用最新版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USB HOST驱动是最新版的吗,有必要使用最新版的试试。

感谢eric大大回复,我用的是最新版的,我感觉是我这种判断方式的逻辑不对,因为是任务发出请求让中断去查询有没有数据,但又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如果我不请求,即使有数据来了,也不会有中断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eric大大回复,我用的是最新版的,我感觉是我这种判断方式的逻辑不对,因为是任务发出请求让中断去查 ...

CubeH7里面的USB不是有好些例子,你那边测试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beH7里面的USB不是有好些例子,你那边测试正常吗

根据官方例子移植的,数据传输是正常的,就是其他任务会被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https://blog.csdn.net/loveliu928/article/details/105588583
找到了解决思路。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解决了卡顿的问题,修改了stm32h7xx_hal_hcd.c的源码,取消了返回HC_NAK时中断的重新检测,而是直接将状态改为URB_DONE,让任务重新去发起IN指令,这样就实现了通过任务去检测是否USB控制器是否有数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卡顿的问题,修改了stm32h7xx_hal_hcd.c的源码,取消了返回HC_NAK时中断的重新检测,而是直接将状 ...

剩下就是看下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剩下就是看下稳定性了

这个就得慢慢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