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 stm32H750 程序死机问题

楼主(2021-06-23):
芯片为stm32H750XB   移植了硬汉的基础工程 程序一初始化 定时器一调用bsp_delayms就死机  或者一printf 也死机 ,,查找了两天的原因了也找不出来  ,求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回帖奖励 +20 个金币

移植我们的工程注意:
1、HSE_VALUE大小和你的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
2、bsp.C文件的PLL配置
3、务必先用内部Flash测试,我看你是用的外部QSPI Flash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我们的工程注意:
1、HSE_VALUE大小和你的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
2、bsp.C文件的PLL配置

试了下  在内部flash运行是正常的   在QSPI上运行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植我们的工程注意:
1、HSE_VALUE大小和你的板子的实际晶振大小一致。
2、bsp.C文件的PLL配置

会跳转到MemManage_Handler

网友A:
刷我QSPI Flash的APP和BOOT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我QSPI Flash的APP和BOOT试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问题解决了 是HAL库的问题  用最新版本的就会这样。。用硬汉例程的这个版本的hal库就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