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modbus调试助手使用?

楼主(2021-06-24):
我的开发板是主机,调试助手是从机吗?然后我用开发板发送数据,在调试助手上点击读取接收数据?还是开发板发送的时候调试助手直接读取?谢谢

网友:
你的截图是主机

楼主:
咱们资料里带的软件就是这个,没有从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89

请问MPU6050读取的时候,为什么两个GPIO都要设置成开漏模式呢?用户手册里没有涉及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MPU6050读取的时候,为什么两个GPIO都要设置成开漏模式呢?用户手册里没有涉及到这部分内容

无需频繁的切换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需频繁的切换输入输出模式

数据线SDA可以,但是时钟线SCL一直都是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