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dio函数的重入问题

楼主(2021-06-24):
printf 由于使用了硬件,重入会导致数据混乱。 像sprintf, snprintf这种使用局部buffer的函数可重入吗? 这些函数内部是否使用了编译器隐藏的全局变量?

网友:
貌似_get()函数,驱动用MUTEX保护

网友A:
MDK的线程安全说明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的线程安全说明如下:

上面写printf是个线程安全函数,我不理解的是,字符打印过程中发生任务切换,新任务也使用了printf的话,打印数据应该是混乱的,怎么会是安全的呢?

对于sprintf 的描述, “if you change locale in mid-session, you must ensure that these functions are not affected”,这个怎么理解,怎么确定不被影响呢,具体指的是哪些操作会影响哪些内容?

关于部分_mutex_保护的函数,那个初始化貌似是在main之前调用的,需要一些更改,一些RTOS在初始话前可能是不允许调用API的。另外这些函数必须加used属性才能生效。我是这样改的:
/********************************************************************************
*
*        name : c library surport
*        file : c_lib_mutex.c
********************************************************************************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osObjects.h"
#include "sys_init.h"

/*******************************************************************************
* @brief  bsp_delay_init
* \param[in]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rt_mutex_t c_sid;
static volatile char c_mutex_init = 0;

OBJ_USED int _mutex_initialize(rt_mutex_t *sid)
{
        c_mutex_init = 0;

    return 1;
}

OBJ_USED void _mutex_acquire(rt_mutex_t *sid)
{
        if(c_mutex_init)
        {
                rt_mutex_take(c_sid, 10000);
        }
}

OBJ_USED void _mutex_release(rt_mutex_t *sid)
{
    /* Release the semaphore. */
        if(c_mutex_init)
        {
                rt_mutex_release(c_sid);
        }
}

OBJ_USED void _mutex_free(rt_mutex_t *sid)
{
    /* Free the semaphore. */
}

void c_lib_init_user(void)
{
        c_sid = rt_mutex_create("c lib", RT_IPC_FLAG_PRIO);
        c_mutex_init = 1;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写printf是个线程安全函数,我不理解的是,字符打印过程中发生任务切换,新任务也使用了printf的话, ...

printf没有被重定向之前是线程安全的,但是一旦做了串口重定向,你的串口代码是不支持多线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