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AD7606采集电压值,偶尔会出现错误帧

楼主(2021-06-24):
如图,用AD7606采集了三路传感器电压值,偶尔会出现很奇怪的点,并且,一旦错误帧出现,是所有通道一起错。
程序采用spi方式读取的,程序应该没问题,就是想探究这个错误帧是如何导致的,该怎么解决,这种错误帧不规律,滤波还不太好滤波掉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错误针出现后,仅这一次所有通道出错,后面再读取没有错误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错误针出现后,仅这一次所有通道出错,后面再读取没有错误出现。

是的,从数据上看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从数据上看是这样的

建议示波器同步测试下你的电源,是不是这个时间段有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示波器同步测试下你的电源,是不是这个时间段有强干扰。

最终锁定这个现象是传感器的特性带来的,与AD7606模块无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锁定这个现象是传感器的特性带来的,与AD7606模块无关,谢谢~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2021-12-09):
引用 楼主:
最终锁定这个现象是传感器的特性带来的,与AD7606模块无关,谢谢~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