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的header背景颜色怎么设置?
特别照顾组

楼主(2021-06-25):
hHeaderListView = LISTVIEW_GetHeader(hItem);
HEADER_SetBkColor(hHeaderListView,GUI_GREEN);

通过上面语句设置后怎么没反应?

网友A:
使用header的经典皮肤色,设置背景色才起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header的经典皮肤色,设置背景色才起作用。

什么意思? 我在用BUTTON_SetBkcolor()修改button底色的时候也是无效的.  然后前面使用BUTTON_SetDefualtSkin(Button_Skin_FLEX);,但是还是无法设置button的底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header的经典皮肤色,设置背景色才起作用。

是啊,只能在皮肤里设置,但是那是全局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 我在用BUTTON_SetBkcolor()修改button底色的时候也是无效的.  然后前面使用BUTTON_SetDefualtS ...

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设置经典色,注意是经典色,不是SKIN FLEX皮肤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GUI_Init函数后就设置经典色,注意是经典色,不是SKIN FLEX皮肤色

噢,知道了,BUTTON的用了,BUTTON_SetDefaultSkinClassic()之后就可以设置背景那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