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输入焦点问题】关闭子窗口后,输入聚焦不在父窗口,活动窗口句柄为0

楼主(2021-06-25):
我新建了一个对话框,在此基础上新建了一个子对话框,然而关闭后子对话框后,父窗口输入焦点丢失,此时活动窗口句柄为0,需要重新定位焦点到父窗口。在回调函数里面处理,但是会卡死进入硬件错误,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代码看下。

网友B:
我打开gui_messagebox再关闭,主界面就失去焦点了. 始终感觉emwin对实体按键输入的支持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打开gui_messagebox再关闭,主界面就失去焦点了. 始终感觉emwin对实体按键输入的支持有问题.

emWin的聚焦确实不太好用,需要关闭后,重新设置到支持聚焦的窗口或者控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代码看下。

static void _cbChild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WM_HWIN hDlg;
        int Id;
        int NCode;

        hDlg = pMsg->hWin;
        switch(pMsg->MsgId)
        {
                /* ɾ³ýÒ³ÃæÏûϢ֪ͨ */
                case WM_DELETE:
                    hItem = WM_GetParent(hDlg);
                                WM_SetFocus(hWindow1);  /* ɾ³ý×Ó´°¿Ú,֪ͨ¸¸´°¿ÚÖØÐ¾۽¹ */
                  break;

                /* ×Ó¶Ô»°¿ò³õʼ»¯ */
                case WM_INIT_DIALOG:
                        /* FrameÊôÐÔÉèÖÃ */
                        hItem = pMsg->hWin;                  //Ä¿±ê´°¿Ú¾ä±ú
                        FRAMEWIN_SetSkinClassic(hItem);  //ÉèÖþ­µäƤ·ô
                        FRAMEWIN_SetTitleHeight(hItem, 32);
                        FRAMEWIN_SetBarColor(hItem, 1, GUI_BLUE_98);
                        FRAMEWIN_SetBarColor(hItem, 0, GUI_GRAY);
                        FRAMEWIN_SetFont(hItem, GUI_FONT_32_1);
                        FRAMEWIN_SetText(hItem, "constraint");
                        /* °´Å¥0³õʼ»¯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Text(hItem, "ok");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1);
                        /* °´Å¥1³õʼ»¯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1);
                        BUTTON_SetText(hItem, "cancel");
                  BUTTON_SetFocussable(hItem, 1);
                  break;

                /* emWIN_KEY°´¼üÏûÏ¢ */
                case WM_KEY:
                  switch (((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ENTER: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Button_0);
                                          BUTTON_SetPressed(hItem, 1);
                                  break;
                          case GUI_KEY_ESCAPE:
                                          GUI_EndDialog(hDlg, 1);  /* ¹Ø±Õ */
                                    focuswindow_flag = 1;    /* ´°¿Ú¾Û½¹±ê־λ */
                                    hfocuswindow = hDlg;     /* ¼Ç¼¾Û½¹´°¿Ú¾ä±ú */
                                  break;
                        }
                  break;

    /* emWIN_NOTIFY×Ó´°¿Úϵͳ֪ͨÏûÏ¢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 »ñÈ¡¿Ø¼þID */
                                NCode = pMsg->Data.v;  /* »ñȡϵͳ֪ͨ´úÂë */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HILD_DELETED:
              /* USER_CODE */
                                                break;
                                }  /* end of switch->NCode */
                  break;

                /* emWINĬÈÏ´¦Àí */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 void _cbChildDialog(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方便贴个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的代码吗,否则没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代码看下。

谢谢硬汉哥,解决了,在删除子窗口后,我在 case WM_DELETE: 分支里面聚焦窗口,发现失败了。后来改成父窗口里面的控件,成功解决。手册说是窗口不接受输入聚焦,应该是这点的原因把。

网友C(2022-10-26):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解决了,在删除子窗口后,我在 case WM_DELETE: 分支里面聚焦窗口,发现失败了。后来改成父 ...

有关键代码吗?我想看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子窗口通过按键退出后,父窗口不响应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关键代码吗?我想看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子窗口通过按键退出后,父窗口不响应按键

要设置到父窗口上支持聚焦的控件上。

看下此贴

关于emWin控件,窗口,对话框等聚焦问题总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18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