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任务切换导致I2C出错

楼主(2021-06-26):
目前使用的是H743,上的FreeRTOS,驱动用的HAL库,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在一个任务执行读取I2C数据时,如果另一个任务抢占了优先级,会导致I2C总线出现错误,只能复位I2C才能恢复。目前的解决方案是,在使用HAL_I2C_MEM_READ和HAL_I2C_MEM_WRITE的时候停止了任务切换,但是这种太浪费了,在这里用锁,锁不住切换到其他任务。所以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如果你用的硬件I2C还有这种问题,那个这种硬件I2C的驱动设计不太好。

得查下是哪里的问题,HAL库还是基于HAL的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硬件I2C还有这种问题,那个这种硬件I2C的驱动设计不太好。

得查下是哪里的问题,HAL库还是基 ...

也不能说是HAL库的问题,HAL_I2C_MEM_READ和HAL_I2C_MEM_WRITE这两个操作不是原子操作,我们目前只能在使用这两个函数的时候禁止任务切换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说是HAL库的问题,HAL_I2C_MEM_READ和HAL_I2C_MEM_WRITE这两个操作不是原子操作,我们目前只能在使 ...

得想办法解决下,我看下这个函数,代码量太大了,本身I2C就很慢,这么搞确实有问题
/**
  * @brief  Read an amount of data in blocking mode from a specific memory address
  * @param  hi2c Pointer to a I2C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I2C.
  * @param  DevAddress Target device address: The device 7 bits address value
  *         in datasheet must be shifted to the left before calling the interface
  * @param  MemAddress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aram  MemAddSize Size of internal memory address
  * @param  pData Pointer to data buffer
  * @param  Size Amount of data to be sent
  * @param  Timeout Timeout duration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em_Read(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16_t MemAddSize,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tickstart;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I2C_MEMADD_SIZE(MemAddSize));

  if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
    if ((pData == NULL) || (Size == 0U))
    {
      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INVALID_PARAM;
      return  HAL_ERROR;
    }

    /* Process Locked */
    __HAL_LOCK(hi2c);

    /* Init tickstart for timeout management*/
    tickstart = HAL_GetTick();

    if (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BUSY, SET, I2C_TIMEOUT_BUSY,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BUSY_RX;
    hi2c->Mode      = HAL_I2C_MODE_MEM;
    hi2c->ErrorCode = HAL_I2C_ERROR_NONE;

    /* Prepare transfer parameters */
    hi2c->pBuffPtr  = pData;
    hi2c->XferCount = Size;
    hi2c->XferISR   = NULL;

    /* Send Slave Address and Memory Address */
    if (I2C_RequestMemoryRead(hi2c, DevAddress, MemAddress, MemAddSize,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ERROR;
    }

    /* Send Slave Address */
    /* Set NBYTES to write and reload if hi2c->XferCount > MAX_NBYTE_SIZE and generate RESTART */
    if (hi2c->XferCount > MAX_NBYTE_SIZE)
    {
      hi2c->XferSize = MAX_NBYTE_SIZE;
      I2C_TransferConfig(hi2c, DevAddress, (uint8_t)hi2c->XferSize, I2C_RELOAD_MODE, I2C_GENERATE_START_READ);
    }
    else
    {
      hi2c->XferSize = hi2c->XferCount;
      I2C_TransferConfig(hi2c, DevAddress, (uint8_t)hi2c->XferSize, I2C_AUTOEND_MODE, I2C_GENERATE_START_READ);
    }

    do
    {
      /* Wait until RXNE flag is set */
      if (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RXNE, RE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Read data from RXDR */
      *hi2c->pBuffPtr = (uint8_t)hi2c->Instance->RXDR;

      /* Increment Buffer pointer */
      hi2c->pBuffPtr++;

      hi2c->XferSize--;
      hi2c->XferCount--;

      if ((hi2c->XferCount != 0U) && (hi2c->XferSize == 0U))
      {
        /* Wait until TCR flag is set */
        if (I2C_WaitOnFlagUntilTimeout(hi2c, I2C_FLAG_TCR, RESET,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if (hi2c->XferCount > MAX_NBYTE_SIZE)
        {
          hi2c->XferSize = MAX_NBYTE_SIZE;
          I2C_TransferConfig(hi2c, DevAddress, (uint8_t) hi2c->XferSize, I2C_RELOAD_MODE, I2C_NO_STARTSTOP);
        }
        else
        {
          hi2c->XferSize = hi2c->XferCount;
          I2C_TransferConfig(hi2c, DevAddress, (uint8_t)hi2c->XferSize, I2C_AUTOEND_MODE, I2C_NO_STARTSTOP);
        }
      }
    } while (hi2c->XferCount > 0U);

    /* No need to Check TC flag, with AUTOEND mode the stop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
    /* Wait until STOPF flag is reset */
    if (I2C_WaitOnSTOPFlagUntilTimeout(hi2c, Timeout, tickstart) != HAL_OK)
    {
      return HAL_ERROR;
    }

    /* Clear STOP Flag */
    __HAL_I2C_CLEAR_FLAG(hi2c, I2C_FLAG_STOPF);

    /* Clear Configuration Register 2 */
    I2C_RESET_CR2(hi2c);

    hi2c->State = HAL_I2C_STATE_READY;
    hi2c->Mode  = HAL_I2C_MODE_NONE;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i2c);

    return HAL_OK;
  }
  else
  {
    return HAL_BUSY;
  }
}

网友B:
用mutex呢?是不是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mutex呢?是不是好点?

得优化驱动,否则这个驱动跟用模拟I2C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utex呢?是不是好点?

跟mutex没关系,因为现在的FreeRTOS是抢占式和时间片同时存在,高优先级任务会打断驱动的执行,导致I2C时序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优化驱动,否则这个驱动跟用模拟I2C没什么区别了。

也就是说如果用模拟方式,可以用mutex互斥,对吧?
有的例程里printf也是用mutex互斥的

网友(2021-10-30):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我用的硬件I2C DMA 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问题。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C:
可以参考cmsis里面的I2C驱动可以用,很不错,推荐DMA

网友(2022-04-21):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cmsis里面的I2C驱动可以用,很不错,推荐DMA

cmsis和HAL驱动不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