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正确理解ThreadX事件标志组发送和接收函数的参数TX_AND和TX_OR(2022-11-17)

楼主(2021-06-27):
ThreadX事件标志组发送和接收函数的TX_AND和TX_OR毫无关系,这点要特别注意。

发送函数tx_event_flags_set

接收函数tx_event_flags_get

楼主:
举例:

/*
*********************************************************************************************************
*        函 数 名: AppTaskMsgPro
*        功能说明: 消息处理,这里用于接收事件标志。
*        形    参: thread_input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3
*********************************************************************************************************
*/
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ULONG thread_input)
{
        ULONG actual_events;
        UINT status;

    while(1)
    {

                status = tx_event_flags_get(&EventGroup,     /* 事件标志控制块 */
                                                                        BIT_ALL,         /* 等待标志 */
                                                                        TX_OR_CLEAR ,    /* 等待任意bit满足即可 */
                                                                        &actual_events,  /* 获取实际值 */
                                                                        TX_WAIT_FOREVER);/* 永久等待 */

                if(status == TX_SUCCESS)
                {
                        switch (actual_events)
                        {
                                case BIT_ALL:
                                        /* 接收到bit1和bit0都被设置的消息 */
                                        printf("接收到bit0和bit1都被设置的消息\r\n");
                                        break;

                                case BIT_0:
                                        /* 接收到bit0被设置的消息 */
                                        printf("接收到bit0被设置的消息\r\n");
                                        break;

                                case BIT_1:
                                        /* 接收到bit1被设置的消息 */
                                        printf("接收到bit1被设置的消息\r\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        函 数 名: AppTaskUserIF
*        功能说明: 按键消息处理
*        形    参: thread_input 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
*        返 回 值: 无
        优 先 级: 4
*********************************************************************************************************
*/
static void AppTaskUserIF(ULONG thread_input)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void)thread_input;

        while(1)
        {
                ucKeyCode = bsp_GetKey();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DispTaskInfo();
                                        break;

                                case KEY_DOWN_K2:                          /* K2键按下, 发送事件标志,置位bit0 */
                                        tx_event_flags_set(&EventGroup, BIT_0, TX_OR);
                                        break;

                                case KEY_DOWN_K3:                          /* K2键按下, 发送事件标志,置位bit1 */
                                        tx_event_flags_set(&EventGroup, BIT_1, TX_OR);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tx_thread_sleep(20);
        }
}

楼主(2022-11-17):
获取临时值,要用这个函数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