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H7的不限制点数FFT章节教程发布(2021-06-28)

楼主(2021-06-28):
第2版DSP教程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47

由于ARM DSP库限制最大只能4096点,有点不够用,所以整理了个更大点数的。不限制点数,满足2^n即可。

下面是16KB数据量FFT展示

幅频:

相频:

网友A(2022-04-27):
汉子哥,为什么1024点FFT在板子上运行几毫秒,而不限点数的FFT在板子上要运行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子哥,为什么1024点FFT在板子上运行几毫秒,而不限点数的FFT在板子上要运行3分钟?

貌似没有移植好。

将这里的表提前生成好

网友A:
我用的是例程里面16384点FFT,表已经生成了,要算三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例程里面16384点FFT,表已经生成了,要算三分钟

里面有个串口打印,把串口打印关闭了。

你用的芯片是不是没有带硬件浮点。

网友A:
我直接把”InitTableFFT(uint32_t n)“这个函数删掉了,保留了这个  ,芯片应该是有硬件浮点的,使用的是STM32H743II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把”InitTableFFT(uint32_t n)“这个函数删掉了,保留了这个,芯片应该是有硬件浮点的,使用的是STM3 ...

用H7跑成这样,那你这个是没有移植好啊

网友:
移植是按照文档的步骤来的,1024点的FFT变换就很快,移植无限点的时候就慢了,找不到移植问题所在,人懵了....这种问题要怎么排查啊

网友A:
大佬,我用串口发数据发现主要是这一个指令用的时间特别长,可以看出来是移植哪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cfft()程序是这样的,是不是我这个函数没移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用串口发数据发现主要是这一个指令用的时间特别长,可以看出来是移植哪里出问题了吗?

你的芯片是主频在480MHz工作吗,硬件FPU正常开启了吗

网友:
芯片主频设置在400MHz,硬件FPU也设置了,应该没问题,我把图片贴出来,可以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
我在下载程序到板子的时候出现了这个warning,是不是有关系呢?
*** WARNING: Using ARM Cortex-M4 Simulator. ARM Cortex-M7 specific features are not modelled !
***警告:使用ARM Cortex-M4模拟器。ARM Cortex-M7的特定功能没有建模!

网友A:
使用了一下keil的在线调试功能,不知道改到哪个地方了,速度突然快了,16384点FFT运行时间12s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一下keil的在线调试功能,不知道改到哪个地方了,速度突然快了,16384点FFT运行时间12s正常吗?

包含printf的打印时间没

网友:
包含打印时间

网友:
只包含串口打印出来的时间,那个sintab和costab都是事先弄好的

网友A:
把printf删掉之后速度正常了,应该不到0.5s,谢谢汉子哥这两天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rintf删掉之后速度正常了,应该不到0.5s,谢谢汉子哥这两天的指导

好的,不容易,终于解决了

网友B(2023-08-15):
引用 楼主:
好的,不容易,终于解决了

请教下,ST汇编的DSP库和ARM的DSP库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RAM会减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ST汇编的DSP库和ARM的DSP库在性能上有什么区别?RAM会减小吗?

此贴里面有测试时间比较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