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如何把HEX文件下载到h7的芯片中

楼主(2021-06-28):
目前我仅找到可以把HEX文件下载到F1系列的单片机中,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下载H743吗?

网友:
这是怎么个玩法,下载hex原始文件,还是hex转bin解析? H7只能运行bin,运行不了hex。

如果纯下载,直接修改hex后缀为bin,这样各种IDE都可以识别下载,bin文件下载不管内容,只需你指定地址。修改后缀的方式仅修改后缀,不会做hex2bin转换

网友:
J-Flash,可以下HEX文件

网友:
ST自家的Programmer也是可以的

网友:
KEIL MDK..

IAR ARM
jlink都可以。

网友:
我们H7-TOOL也可以

网友A:
你们回复本质上都是在下载前做了hex转bin。  并不是直接将hex下载到内部Flash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回复本质上都是在下载前做了hex转bin。  并不是直接将hex下载到内部Flash里面

楼主只问怎么下载HEX文件到743中。楼主实现了103下载。
并没说是HEX还是BIN下载。转换默认执行。

楼主(2021-08-03):
感谢大家的回复,在经过一番尝试后,验证了ST的一款STM32CubeProgrammer(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 ... /stm32cubeprog.html)可以下载h7的hex文件,并运行

网友(2021-09-30):
STM32CubeProgrammer 再加上ST-Link就可以直接下载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