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29 更改外部晶振 下载器不识别主控了

楼主(2021-06-28):
开发板是8M的晶振  自己画的的板子是25M的晶振   下载了个外部flash的例程  第一次下载成功了  之后主控直接不识别了   长按复位也不能下载了  我之前遇到的情况是 改了晶振之后  长按复位还可以抢救一下   这次怎么都不管用了  是不是和外部flash的例程修改了PB3 PB4管脚有关?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的USB或者串口下载试试,如果也不行,说明硬件有点问题。

网友:
复位脚一定要接,然后下载设置里选硬件复位。这个问题可能是8M的参数用了25M晶振,导致主频过高,芯片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