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H745 SPI问题

楼主(2021-06-29):
汉哥,

我参照你H7的代码,使用H745驱动ST7789,基本上是移植你的代码,只是改了一些RESET\RS\CS的管脚,使用SPI5,但是在初始化BSP的时候只要加上LCD_InitHard,程序就跑步下去,追踪下看了,是卡在下面的函数,如果使用寄存器就是卡在while ((SPI5->SR & SPI_SR_TXC) == 0);,如果使用HAL_SPI_Transmit,就会卡在等待EOT的标志,感觉SPI没有执行操作,附件是代码。不知道是哪里需要设置了。

static void ST7789_SendByteQuick(uint8_t data)
{
#if 1   /* 纭欢妯″紡 */
          SPI5->CFG1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 7;
    SPI5->CR1 = SPI_CR1_SSI;
    SPI5->CR2 = 1;
    SPI5->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SI;
    SPI5->CR1 = SPI_CR1_SPE | SPI_CR1_SSI | SPI_CR1_CSTART;

    while ((SPI5->SR & SPI_FLAG_TXE) == 0);

    *((__IO uint8_t *)&SPI5->TXDR) = data;

    while ((SPI5->SR & SPI_SR_TXC) == 0);

    SPI5->IFCR = SPI_IFCR_EOTC | SPI_IFCR_TXTFC;

        SPI5->CR1 &= ~(SPI_CR1_SPE);
#else   /* 杞欢妯″紡 */
                HAL_SPI_Transmit(&hspi5 , &data , 1, 0xFFFFFFFF);
#endif

bsp_tft_st7789.c

bsp_tft_lcd.h

bsp_tft_st7789.h

bsp_tft_lcd.c

网友:
最关键的第1步,读ID正常吗

楼主:
您指的是读7789的ID吗?
我感觉SPI压根就没发出去任何数据,应该是没到读ID的位置。
是不是缺了哪个参数或者中断没设置吗,不应该哈,应该都在这几个文件里了,其他位置也没有任何操作SPI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指的是读7789的ID吗?
我感觉SPI压根就没发出去任何数据,应该是没到读ID的位置。
是不是缺了哪个参数 ...

那不正常,最起码这里要通过,方便的话,你的接线图发下

楼主:
接线如下,不过目前我还没把H7和LCD接在一起,这个没影响吧,因为只有MOSI输出,就算任何器件都不接,程序应该跑的下去的
PG15  --->  LCD_RS
    PE2   --->  LCD_CS
    PH6   --->  LCD_SCK        SPI3_SCK
    PH7   --->  LCD_SDA        SPI3_MOSI
    PH9   --->  BACK_LIGHT    TIM12_CH2

    PB5   --->  LCD_RESET
    PH15  --->  电源控制

网友:
PH7 SPI5_MISO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如下,不过目前我还没把H7和LCD接在一起,这个没影响吧,因为只有MOSI输出,就算任何器件都不接,程序 ...

可以,不过接上测试靠谱。

PH7 是 SPI5_MISO,程序里面做了反向处理,可以用于MOSI,这点要注意

楼主:
谢谢提醒,我把IO换到PFx的几个管脚,目前上屏看,50MHz的SPI刷新比较快了。

对了还有个问题,像这种SPI屏使用内部RAM的,对240x240这种屏幕,DMA2D这种高级货,memory to memory会不会好一些?能不能提高速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把IO换到PFx的几个管脚,目前上屏看,50MHz的SPI刷新比较快了。

对了还有个问题,像这种SPI ...

可以啊,你可以给你的显示屏开240*240大小的显存,通用DMA定期刷显存到SPI显示屏

而DMA2D可以刷数据到显存。即:DMA2D -> 显存 -> 通用DMA - > SPI 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