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CubeMX生成CAN2驱动工程项目.失败

楼主(2021-06-29):
使用的是最新版本STM32CubeMX,生成F767工程,将PB5和PB6分配为CAN2,结果项目生成后编译后仿真,居然在CAN2的初始化就错误了,如果改为用CAN1就没问题.

网友A:
STM32的双CAN使用上一般有些套路,像F4系列的双CAN是分主从的,CAN1是主,CAN2是从。使用CAN2必须使能CAN1的时钟

你看看你用的F7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双CAN使用上一般有些套路,像F4系列的双CAN是分主从的,CAN1是主,CAN2是从。使用CAN2必须使能CAN1 ...

看了生成的代码,F7有3个CAN,代码里CAN1,CAN2,CAN3的时钟均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生成的代码,F7有3个CAN,代码里CAN1,CAN2,CAN3的时钟均打开了

别的问题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