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向emwin窗口发送自定义按键消息死机

楼主(2021-06-30):
出现的现象:ucosii开启一个按键任务,负责通过GUI_SendKeyMsg发送按键、旋钮的信息给emwin窗口,在窗口中通过WM_KEY接收自定义的按键消息。

1、当按键任务栈设置为128时,GUI_SendKeyMsg发送按键信息会导致死机;
2、按键任务栈设置为128,只按按键,屏蔽掉GUI_SendKeyMsg不向窗口发信息,就不会死机;
3、当按键任务栈设置为512时也不会死机;

请问下按键任务的栈区大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A:
嵌套的函数越多,就会占用越多的栈空间,也许你加了GUI_SendKeyMsg之后刚好就达到了栈溢出的条件,自然就死机。

网友B:
说明任务栈确实小了。测试添加GUI_SendKeyMsg和不添加GUI_SendKeyMsg,栈大小都设置512,看看栈大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套的函数越多,就会占用越多的栈空间,也许你加了GUI_SendKeyMsg之后刚好就达到了栈溢出的条件,自然就死 ...

是的 确实是栈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任务栈确实小了。测试添加GUI_SendKeyMsg和不添加GUI_SendKeyMsg,栈大小都设置512,看看栈大小多少。
...

按键任务设置大小为512*4字节,不添加GUI_SendKeyMsg栈大小使用276字节,添加GUI_SendKeyMsg栈使用1978字节,也马上超出了。
注:添加GUI_SendKeyMsg时,按键按下ok键切换到另一个界面时,按键的任务栈使用一下就到了1978字节。界面切换完 按键任务栈使用大小又降下来了。

怎么切换界面后 按键任务栈使用怎么会突然增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键任务设置大小为512*4字节,不添加GUI_SendKeyMsg栈大小使用276字节,添加GUI_SendKeyMsg栈使用1978字 ...

说明这个函数需要较大的局部变量。

这里有个源码,可以看看

emWin5.06无码模板例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97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这个函数需要较大的局部变量。

这里有个源码,可以看看

好的 谢谢!!! 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