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STM32H750使用200MHZ主频需要开启CACHE和MPU吗

楼主(2021-06-30):
现在项目由F429移植到H750,主频使用200MHZ,不开启ICache和DCache和MPU可以吗?对这些功能不太了解。
另外H750的USB时钟能用RC48吗?使用PLL1Q和PLL3Q很难分频到48MHZ。

网友A:
1、主RAM如果使用DTCM,不用开,如果主RAM使用其它的AXI SRAM可考虑开,因为他们的主频是你CPU主频的一半,即100MHz
2、可以使用HSI48

STM32H7的USB时钟使HSI48注意事项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403&fromuid=58

楼主:
当CPU主频和SRAM的主频不一样时,就需要使用DCache?如果主频一致就可以不使用DCache?
我准备程序放在W25Q128,是否需要使用ICache呢?

CPU主频200MHZ,从CUBEMX的时钟树来看,HCLK3和HCLK2和HCLK1和HCLK4都是200MHZ,所以可以不使用DCache吧?
D1域AXI SRAM由AHB3提供时钟
D2域SRAM1 SRAM2 SRAM3由AHB1,2提供时钟
D3域SRAM4和Bckp SRAM是由AHB4提供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RAM如果使用DTCM,不用开,如果主RAM使用其它的AXI SRAM可考虑开,因为他们的主频是你CPU主频的一半, ...

当CPU主频和SRAM的主频不一样时,就需要使用DCache?如果主频一致就可以不使用DCache?
我准备程序放在W25Q128,是否需要使用ICache呢?

CPU主频200MHZ,从CUBEMX的时钟树来看,HCLK3和HCLK2和HCLK1和HCLK4都是200MHZ,所以可以不使用DCache吧?
D1域AXI SRAM由AHB3提供时钟
D2域SRAM1 SRAM2 SRAM3由AHB1,2提供时钟
D3域SRAM4和Bckp SRAM是由AHB4提供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CPU主频和SRAM的主频不一样时,就需要使用DCache?如果主频一致就可以不使用DCache?
我准备程序放 ...

1、可以这么理解,更好的理解是你需要这个Cache加速的时候,加上,不需要的时候禁止。你加上Cache要注意数据一致性问题。

2、需要使能ICache,对于ICache,建议永远都开着不要关闭。

3、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这么理解,更好的理解是你需要这个Cache加速的时候,加上,不需要的时候禁止。你加上Cache要注意 ...

谢谢指导。第一次用H7系列,我先用H7 TOOL去模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