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ARM的最新CMSIS-DAP V2.1.0正式版固件源码上线(2021-06-30)

楼主(2021-06-30):
ARM.CMSIS.5.8.0.pack (34.49MB)

最新版CMSIS-DAP V2.1.0通信协议增加了串口方式,无需再独立虚拟个串口设备,这个需要配合MDK后续发布的版本使用。

当前我们H7-TOOL是通过高速HID实现USB串口设备免驱。

网友A:
硬汉哥这个功能什么时间才能同步到dap link上呢,,

dap link的JTAG2SWD函数现在还不支持cortex m5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这个功能什么时间才能同步到dap link上呢,,

dap link的JTAG2SWD函数现在还不支持cortex m55啊

现在同步意义不大,得等下一版MDK发布了才好测试。

M55不急,现在芯片都还没有,ARM后续也会发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同步意义不大,得等下一版MDK发布了才好测试。

M55不急,现在芯片都还没有,ARM后续也会发布的。

我早就用m55的芯片了,soc,现在用jlink,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用m55的芯片了,soc,现在用jlink,jtag,,,

不急,大厂的M55芯片都还没有发布呢,发布后,DAP固件肯定会支持的。

SWD接口模式支持只是时间问题,对于M内核来说,JTAG模式早该淘汰掉了,已经没什么存在感了。接线多,不支持现代调试技术 RTT,  Event Recorder等。

ps:楼主位说的功能,都有源码,直接修改编译就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用m55的芯片了,soc,现在用jlink,jtag,,,

M55 有什么芯片??没听过有M55的芯片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大厂的M55芯片都还没有发布呢,发布后,DAP固件肯定会支持的。

SWD接口模式支持只是时间问题, ...

是的,我就是直接改的源码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55 有什么芯片??没听过有M55的芯片呀

现在各大厂家都在憋,当前还没有M55芯片上线,能搜到的只有这家:

Cortex-M55内核最新动态,Cambridge Consultants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7倍功耗降低,AI速度提高1000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80

另外还有一种玩法是使用FPGA运行M55 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