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V2.0.6版固件开始支持Cypress PSoc4系列芯片烧录, 必须接RESET口线

楼主(2021-06-30):
应客户需要。 V2.0.6版PC软件已添加Cypress PSoc4系列芯片的烧录支持。
支持型号:
CY8C4024
CY8C4025
CY8C4045
CY8C4124
CY8C4125
CY8C4126
CY8C4127
CY8C4128
CY8C4145
CY8C4146
CY8C4147
CY8C4148
CY8C4149
CY8C4546
CY8C4547
CY8C4548

已验证两颗芯片: CY8C4146AZQ-S423, CY8C4146AZI-S443。  其他子型号算法类似,不在验证。

需要注意的是:必须接RESET口线才能正常烧录,这个在 Cypress 的文档中已说明。

目前不支持解除保护,  这个有时间再专门写脚本来实现(需要调用芯片内部API函数)

如果大家需要支持其他系列,提供芯片给我们就可以添加。

网友:
非常感谢, 谢谢两位大佬

网友A:
芯片是我提供的, 感谢两位大佬支持。 我们之前用 J-LINK 烧录, 不需要接 REST 引脚也能烧录成功。 赛普拉斯原厂FAE也没特别提到接 REST。我提供的复旦微系列的片子, 原厂则要求必须要接 RE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我提供的, 感谢两位大佬支持。 我们之前用 J-LINK 烧录, 不需要接 REST 引脚也能烧录成功。 赛普拉 ...

焊接了一个标准最小系统,测试了,不行。软件复位命令也试过不行。

如果JLINK可以的话,估计还有其它玩法。按照他们官方文档说明确实要接上了,实测也确实不行。

ps:官方文档说明,一会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我提供的, 感谢两位大佬支持。 我们之前用 J-LINK 烧录, 不需要接 REST 引脚也能烧录成功。 赛普拉 ...

当前用的是RESET模式

网友:
后面把你发的复旦微的也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