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下emwin在运行过程中使用外部ram的情况可以知道么

楼主(2021-06-30):
请教下emwin在运行过程中使用外部ram的情况可以知道么,或者说咋估算下自己的GUI应用消耗的外部ram是多少,哪位大哥解释解释,跪谢

网友A:
可以的,emWin有个动态内存剩余情况获取函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emWin有个动态内存剩余情况获取函数的

找到了 GUI_ALLOC_GetNumUsedBytes      多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