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开启DHCP和静态IP的切换配置,方便插入路由器/交换机连接外网

楼主(2021-06-30):
上电进入主界面 -> 长按S键进入扩展功能 -> 系统设置 -> 网络参数

配置:

静态IP:

动态IP:

网友A:
rl-tcp,通过:u8 ip4_addr[NET_ADDR_IP4_LEN]={192.168.33.230};
                                state=netIF_SetOption (NET_IF_CLASS_ETH | 0, netIF_OptionIP4_Address, ip4_addr, NET_ADDR_IP4_LEN);
                                netDHCP_Disable (NET_IF_CLASS_ETH | 0);// Use a pre-defined static IP address
//                                strcpy((char*)(net_eth0_if_config.Ip4Cfg->IpAddr), pStr);//赋值不成功!!!
这样配置都没法成功进行静态IP设置,摸索了几天没搞定,谢谢硬汉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tcp,通过:u8 ip4_addr[NET_ADDR_IP4_LEN]={192.168.33.230};
                                state=netIF_SetOption (NET_IF_CLA ...

先禁止,后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