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 guix studio ,ttf 字体设置 中文符号是使用哪个字段啊 ?

楼主(2021-06-30):
请教下,使用 guix studio ,tft 字体设置 中文符号是使用哪个字段啊 ?

以下设置貌似是可以显示中文符号的,但是所产生的字库文件有些大啊
tft font -  这个字库段的地址是我瞎蒙的, 显示中文符号是可以正常显示出来的,我就是想尽量的压缩一下字段范围使其生成的字库小点

楼主:
貌似 ff00 - ffef 显示不了 中文的 “ 。” 句号符号 啊 ,还有 ¥ 这个符号等

楼主:
使用自定义范围 0000ff - 01ffff 显示的中文字符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自定义范围 0000ff - 01ffff 显示的中文字符符号

不行就直接全部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直接全部勾上。

貌似全部勾上也没有用,只能是自定义字段 000300 - 00ffff 才行啊, 可以吧之前定义的中文中段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直接全部勾上。

貌似找到了一个楷体 ttf 的字体,这个产生的 字库文件比较小

现在加上 0000ff - 01ffff , 使用 4b ,产生的文件也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找到了一个楷体 ttf 的字体,这个产生的 字库文件比较小

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