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emwin使用存储设备的问题

楼主(2021-06-30):
使用存储设备有如下几个问题请教:1、使用创建一个存储设备,怎么样可以使存储设备的显示内容和LCD的背景混色呢?
2、如果要显示的是非规则区域,怎么样创建存储设备呢?

网友A:
1、存储设备也有专门的alpha函数
2、这个不行,想办法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存储设备也有专门的alpha函数
2、这个不行,想办法规则

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
像GUI_MEMDEV_Create()或GUI_MEMDEV_Draw()都有指定内存设备的尺寸,
但GUI_MEMDEV_DrawAuto()这个函数没有此参数,那这样EMWIN怎么知道要开多大的内存设备呢?这又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个问题:
像GUI_MEMDEV_Create()或GUI_MEMDEV_Draw()都有指定内存设备的尺寸,
但GUI_ME ...

GUI_MEMDEV_DrawAuto这种的是分段式的,剩余的大,开的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