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IFI无线烧录器

楼主(2021-06-30):
想做一个WIFI无线烧录器(目前选择ESP32),但是没有方向,网上也没有看到可供参考的实例,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和方向,目前想实现两个功能:1.用电脑的串口助手发送数据更新程序。
2.WIFI模块访问本地服务器更新程序(OTA)。
3.还有其它方式吗?
4.暂时不考虑蓝牙,2.4G。

网友A:
wifi好做,我们H7-TOOL近期将安排上,TOOL板载了ESP32。

当前我们以太网方式的局域网(这个很久以前就做了)和外网方式全部搞好了,这两天将发布。

网友:
哈哈哈,我也想搞个esp32的无线调试器。只不过esp32还没学会怎么开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fi好做,我们H7-TOOL近期将安排上,TOOL板载了ESP32。

当前我们以太网方式的局域网(这个很久以前就做 ...

硬汉,将daplink移植到esp32上的可行性或者难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好做,我们H7-TOOL近期将安排上,TOOL板载了ESP32。

当前我们以太网方式的局域网(这个很久以前就做 ...

硬汉哥,能大概说一下思路吗?我先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将daplink移植到esp32上的可行性或者难度大不大?

直接移植DAPLINK到ESP32上的话,Github上玩家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能大概说一下思路吗?我先研究一下

待我们做好了分享下。

网友:
arduino开发的, 或许有参考价值:
esp8266-wifi-cmsis-dap
https://github.com/thevoidnn/esp8266-wifi-cmsis-dap
下载 后,在 Arduino IDE -2.0.0.b7   选  ESP8266 boards 为   arduino  编译通过。

移植到 ESP32

另存  esp8266-wifi-cmsis-dap  为   esp32-wifi-cmsis-dap
修改 board  为  “ ESP32 Dev  Module”

修改  esp32-wifi-cmsis-dap.ino 中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ArtnetWifi.h>

const char *strings[] = {
        0, // reserved: available languages
        "thevoidnn",
        "esp32 CMSIS-DAP",  // "esp8266 CMSIS-DAP",
        "1234",
};

红色为注释原文件部分, 蓝色为 修改后内容。可以编译OK

Sketch uses 650114 bytes (49%) of program storage space. Maximum is 1310720 bytes.
Global variables use 39048 bytes (11%) of dynamic memory,
leaving 288632 bytes for local variables. Maximum is 327680 bytes.
--------------------------
Compilation complete.

移植编译OK ,实际功能未验证。 仅供参考。

楼主:
本来只是想做烧录器的,类似OTA那种方式:上位机通过ESP32,直接点对点发送,MCU的bootload接收搬运,现在看来要移植Daplink做调试+烧录了,不知道好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只是想做烧录器的,类似OTA那种方式:上位机通过ESP32,直接点对点发送,MCU的bootload接收搬运,现在看 ...

靠谱的做法,先按
https://github.com/thevoidnn/esp8266-wifi-cmsis-dap

用 esp8266 搭一个,验证功能。 然后在 移植到 ESP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