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界面屏幕刷新慢

楼主(2021-06-30):
参照V5的板子做的电路板,屏幕用的安富莱TC505R0的5寸电阻屏,屏幕后面也拨到了8080的地方,但是每次进入界面都刷新很慢,像使用SPI模式一样,这是硬件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发emWin完整测试代码,仅emWin,别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emWin完整测试代码,仅emWin,别的不需要

硬汉哥,这应该是硬件问题,我在开发板上都是好的,运行很流畅,在我做的板子上,运行就刷新不流畅,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应该是硬件问题,我在开发板上都是好的,运行很流畅,在我做的板子上,运行就刷新不流畅,就是 ...

那估计是底层没有移植好,建议直接在我的工程基础上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