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D32上可以使用emwin吗?

楼主(2021-06-30):
因为STM32F103VET6价格飞涨,成本吼不住了,准备更换到GD32上。产品使用了STMWIN,和ucos3.
想问一下各位巨佬,这两个都能在GD32上运行吗?
已知:
1.STMwin有crc校验,不能用在GD32,但是看到硬汉的文章,可以使用keil下emwin移植。这么做的话,性能差异大不大?

网友A:
STemWin肯定不行,用MDK的可以。
效果是一样的(版本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mWin肯定不行,用MDK的可以。
效果是一样的(版本不一样)

所需单片机的算力有没有大的变化?看到有的文章说st专门优化emwin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需单片机的算力有没有大的变化?看到有的文章说st专门优化emwin的。

MDK的也有优化,同时bug比STemWin要少点。

网友:
用独立显示IC都差不多,猜测对ST自带2D图形加速驱动有优化(我也没试过)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之前有做过UCOSIII全家桶的东西,包括ucgui,使用的GD32F450,2D硬件加速,效果杠杠的

网友C:
有个东西叫LVGL,使用任何芯片。现在外国芯片疯涨,这就为什么叫群主弄LVGL。国产芯片的GUI。
但是群主已经紧抱微软的GUIX。
就看微软以后等大家用GUIX多了,他们收不收费。
反正我坚决不用GUIX,不用微软的。

网友(2022-08-16):
我直接用硬汉提供的V5.50的emwin可以移植到GD32吗?我现在移植出现了Undefined symbol GUIDRV_Win_API (referred from lcdconf.o).这个报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东西叫LVGL,使用任何芯片。现在外国芯片疯涨,这就为什么叫群主弄LVGL。国产芯片的GUI。
但是群主已 ...

我也觉得LVGL 要比其他GUI要好,开源,每个控件都可以做动画,可玩性比较高,可以做出很花哨的界面。就是想硬汉那样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LVGL 要比其他GUI要好,开源,每个控件都可以做动画,可玩性比较高,可以做出很花哨的界面。就是 ...

我用LVGL做了不少项目,如LVGL 7.11和LVGL 8.20,遇到一些问题,感觉LVGL有时候不是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LVGL做了不少项目,如LVGL 7.11和LVGL 8.20,遇到一些问题,感觉LVGL有时候不是那么好

有问题是好事   解决问题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技术,再说LVGL版本更新快,难免会有各种问题

网友F:
可以正常用,去年就是从ST32F7转到GD32F450,2D硬件加速,总体性能上还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G(2022-12-05):
引用 网友F:
可以正常用,去年就是从ST32F7转到GD32F450,2D硬件加速,总体性能上还是相当可以的

GD32F450上怎么使用2D加速 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之前有做过UCOSIII全家桶的东西,包括ucgui,使用的GD32F450,2D硬件加速,效果杠杠的

能提供下源码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之前有做过UCOSIII全家桶的东西,包括ucgui,使用的GD32F450,2D硬件加速,效果杠杠的

扩展内存了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之前有做过UCOSIII全家桶的东西,包括ucgui,使用的GD32F450,2D硬件加速,效果杠杠的

UCGUI 哪个版本?可以用源码换个 UCGUI 源码吗?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G:
GD32F450上怎么使用2D加速 求指点?

简单粗暴,直接用STM32F429的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扩展内存了没有 ?

SDRAM做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