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的对话框如何设置对话框的边框和颜色?

楼主(2021-06-30):
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对话框,如何设置对话框的边框,设置边框宽度和颜色,如何设置一个四边带弧度的边框?
谢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定义回调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定义回调修改了。

好的,但是设置后里面的其他控件点击都失效了,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设置后里面的其他控件点击都失效了,如何处理呢?谢谢!

方便的话,贴出来可以在模拟器上运行的测试代码,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