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TouchGFX如何在LINUX 平台上运行

楼主(2021-06-30):
touchgfx如何在LINUX平台上运行, 把工程移植到linux平台,编译之后烧录到板子,list控件不能显示完全,有大佬可以帮助一下吗?

网友A:
用的那个编译的,GCC版?

早期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个一个树莓派上的移植,你可以网上找下,现在整到ST旗下了,资料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那个编译的,GCC版?

早期的时候他们好像有个一个树莓派上的移植,你可以网上找下,现在整到ST旗下 ...

GCC版本编译的,您说的树莓派的移植,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GCC编译已经成功,固件也可以烧录成功,但list列表只能显示一个,怀疑是工具链链接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排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GCC版本编译的,您说的树莓派的移植,网上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GCC编译已经成功,固件也可以烧录成功,但 ...

别的问题不太清楚了,我没有整过。

网友:
驱动相关的话,看一下framebuffer(显示驱动)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2023-12-26):
哥们,你这个后来咋样了, 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