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_open返回FR_NOT_ENABLED

楼主(2021-06-30):
最近发现两个很奇怪的问题:
1、使用USB格式化板子的EMMC后,通过FatFS读取到多出来一个System Volume Infomation目录,里面有一个WPSettings.dat。
2、在正常文件操作过程中,使用f_readdir读取到的文件,通过f_open返回FR_NOT_ENABLED。
以上FatFs读取到的文件均不能通过USB读取EMMC看到(USB是直接操作的EMMC底层函数,没有通过FatFs)
有遇到过这个现象的朋友吗?

楼主:
正常的文件操作都没有问题,只是偶尔会出现这些错误文件

网友A:
1、这个是你是你电脑整进去的吧,电脑系统会写这些东西进去。
2、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你是你电脑整进去的吧,电脑系统会写这些东西进去。
2、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

我查找了很多资料,第一个应该是的,但第二种情况确实没想到怎么回事,因为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出现错误文件的几率很小,而且这个错误文件不能通过FatFs删除,通过USB也看不到,只能格式化EMMC才能清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找了很多资料,第一个应该是的,但第二种情况确实没想到怎么回事,因为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出现错误 ...

这个要花点精力排查了

网友B:
那不是什么错误文件,是win写进去的隐藏文件,又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花点精力排查了

是的,找的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什么错误文件,是win写进去的隐藏文件,又不会影响使用。

嗯嗯,这个确实没影响使用,第二个的才是错误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