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freertos任务划分

楼主(2021-06-30):
项目背景:一块板子stm32f103,4个串口,若干io;这块板子实现4种同样的功能,每个功能对应一个串口(串口号初始化时,可随意根据参数配置);
每个功能 相当于一个Unit,可有UnitA,UnitB,UnitC,UnitD,4个unit块。
每个Unit会有一个串口对应,uint根据串口接收的数据来操作响应的io,每个Unit还有其他的功能。

请问:freertos划分任务时,以unit来划分,还是以串口、IO等外设来划分?

网友:
这种功能的话,怎么实现都行,因为功能之间没有耦合

网友:
建议用硬件的串口来划分。 因为硬件输出信息时都有时序要求,一般不能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