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无法修改字体颜色,也没有经典皮肤

楼主(2021-06-30):
求助,listview无法修改字体颜色,他也没有皮肤。

网友A:
修改listview单元格的字体颜色还是修改listview上header控件的颜色

发模拟器上能运行的代码,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listview单元格的字体颜色还是修改listview上header控件的颜色

发模拟器上能运行的代码,我试试。

单元格的字体颜色,解决了,用listview自带的函数就行,如果修改默认的话就在GUI_Init后面紧跟设置。但是有个BUG,我选择的是单元格能单个选中,设置单个单元格字体时,什么属性也没改,虽然焦点在那个单元格,但是任何颜色,包括背景颜色都没有,可能是库的BUG,不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