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5.35发布,带来最新的CMSIS5.8.0软件包,RTX5全家桶升级(2021-07-01)

楼主(2021-07-01):
论坛镜像下载: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92

MDK官方下载:
https://armkeil.blob.core.windows.net/eval/MDK535.EXE

MDK更新记录:

中间件更新:

RL-TCPnet升级至V7.15,主要是bug修复和功能增强

RL-USB升级至V6.15

RL-FlashFS V6.14.1发布,增加工业级eMMC和SD的健康状况检测

许多工业级eMMC和SD存储设备支持称为SMART(自我监视,分析和报告技术)的健康状况监视系统。健康状况监视器数据用于预测和检测即将发生的内存故障。

CMSIS软件包更新:

1、CMSIS-DSP和CMSIS-NN

下次升级将把数字信号处理库CMSIS-DSP和神经网络库CMSIS-NN独立出来,不再包含到CMSIS软件包里面了,目的是方便独立更新发布。

第2版DSP教程的后续例子直接切到这最新的版本上。

2、CMSIS-RTOS V2

这个里面更新了一个重要问题,前段时间微软发布了:

微软物联网安全研究小组公布市面上25款物联网系统内存分配漏洞,各种大家熟悉的OS全部上榜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67

这次更新重点解决了这个问题

3、CMSIS-DAP

最新版CMSIS-DAP V2.1.0通信协议增加了串口方式,无需再独立虚拟个串口设备。

当前我们H7-TOOL是通过高速HID实现USB串口设备免驱。

网友:
果然快速

网友A:
硬汉,你的连接下载不了,迅雷也无济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你的连接下载不了,迅雷也无济于事

测试了,都正常。

网友:
可以下载,正在下载,尝试一下嘿嘿

网友B:
5.35还是和上一个版本一样,GB2312编码无法修改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5还是和上一个版本一样,GB2312编码无法修改字体

我特地测试了下,可以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特地测试了下,可以修改。

啊,看来是我的个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看来是我的个例

我也是 GB2312编码无法修改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 GB2312编码无法修改字体

方便的话,说下你的操作方式,我这里测试了下,正常。

网友D:
keil mdk有好用的注册机吗,之前流传的注册机生成的注册码是截至21年初的,已经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说下你的操作方式,我这里测试了下,正常。

楼主:
选择的时候把size也修改了,不要再使用之前的,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 mdk有好用的注册机吗,之前流传的注册机生成的注册码是截至21年初的,已经不能用了。

百度 MDK 2032

网友E:
Win10应用软件字体模糊解决方法:
  1、在想要设置的程序快捷方式上用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兼容性”选项卡下,点击进入“更改高DPI设置”。
  2、勾选“替代高DPI缩放行为”,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应用程序”,可以有效的缓解缩放导致的应用程序显示虚化的问题,但由于程序开发不合规等问题(没有按照微软标准API接口执行),有的程序界面会变得极为怪异,出现类似的问题,只要将下拉菜单中的选项改成“系统(增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应用软件字体模糊解决方法:
  1、在想要设置的程序快捷方式上用鼠标右键选择属性,在“兼容性”选 ...

谢谢分享。

网友:
一模一样,无论怎么改,GB2312就是无法正确显示修改的字体,我又退回5.32了

网友F:
为什么装了5.35,升级了CMSIS 5.8后,原来能编译通过的DSP系统源码,现在疯狂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装了5.35,升级了CMSIS 5.8后,原来能编译通过的DSP系统源码,现在疯狂报错?

没移植好,下次DSP教程更新我直接使用最新版,可以交流下

网友G:
看来MDK5.34和5.35在编码设置为GB2312后源码编辑器不能设置字体的现象的确是个BUG,虽然eric的电脑没有问题,但有问题的也不在少数。
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安装YaHei_Consolas_Hybrid_1.12.ttf,这个字体的英文是Consolas,中文是雅黑,属于中英文均包含的字体。
我猜测MDK在设置编码为GB2312后会检查字体是否包含中文,如果不包含则不采用用户设置的字体,比如Inconsolata这种只含英文的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MDK5.34和5.35在编码设置为GB2312后源码编辑器不能设置字体的现象的确是个BUG,虽然eric的电脑没有问题 ...

原来是这样。那么,想办法把自己常用的英文字体混合雅黑,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MDK5.34和5.35在编码设置为GB2312后源码编辑器不能设置字体的现象的确是个BUG,虽然eric的电脑没有问题 ...

确实很烦,退回5.33保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装了5.35,升级了CMSIS 5.8后,原来能编译通过的DSP系统源码,现在疯狂报错?

最新版DSP库V1.9.0移植弹出一堆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dsp/"错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798&fromuid=58

网友H(2021-08-06):
硬汉大哥,我换了5.8.0后RTX也报错,看了下是一个irq_armv7m.s这个汇编文件疯狂报错,而5.7.0是irq_cm4fs.s,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搜了全网都没解决办法,单片机型号为767VIT,

keil版本
IDE-Version:
μVision V5.34.0.0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MDK-ARM Plus  Version: 5.34.0.0
C Compiler:         ArmClang.exe        V6.16
Assembler:          Armasm.exe        V6.16
Linker/Locator:     ArmLink.exe        V6.16
Library Manager:    ArmAr.exe        V6.16
Hex Converter:      FromElf.exe        V6.16
CPU DLL:               SARMCM3.DLL          V5.34.0.0
Dialog DLL:         TCM.DLL              V1.48.0.0
Target DLL:             Segger\JL2CM3.dll      V2.99.38.0
Dialog DLL:         TCM.DLL              V1.48.0.0

网友I:
新版本的参数定义 browse 无法找到定义, 你们正常的吗, 下面还有一行红字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汉大哥,我换了5.8.0后RTX也报错,看了下是一个irq_armv7m.s这个汇编文件疯狂报错,而5.7.0是irq_cm4fs.s ...

补充回复下,方便网友查找。

CMSIS-5.8 RTX疯狂报错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20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版本的参数定义 browse 无法找到定义, 你们正常的吗, 下面还有一行红字提示的

你说的是AC6吧。

网友I:
对的, 选择5的话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的, 选择5的话没问题

AC6注意事项略多,工程路径不能有中文,且路径越短越好。

然后要等待底栏的进度条完成。

完成后部分函数无法go 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