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常听到低代码(LowCode),想请问下有单片机低代码的开发平台吗?

楼主(2021-07-01):
如题,搜了一圈,低代码主要在企业管理,ERP、流程、Web、手机App方面,没有搜到有嵌入式方面的工具集。

网友:
感觉GUI平台属于这一类,无需手工编码,或者需要很少的编码

ps:补上wiki的介绍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w-code_development_platform

网友A:
stmcube 应该也算的吧,毕竟整个底层和初始化都只用鼠标点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cube 应该也算的吧,毕竟整个底层和初始化都只用鼠标点点就行了

对,也属于这一类。

网友:
PLC不是吗,也可以嵌入c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