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移植STemwin卡死在GUI_Init()函数里

楼主(2021-07-01):
在STM32H745平台上进行STemwin的应用开发,使用官方例程自带的固件库,库文件版本如下图所示
在STM32H745的m7核上运行该版本的STemwin没有问题,但是在M4核上运行就报寄存器错误,如下图所示
猜测为H7官方固件库内自带的STemwin不支持M4核,于是把STemwin库版本更换为STemWin532_CM4_OS_Keil.lib,编译可以通过,LCD驱动程序验证没有问题,CRC校验函数也打开了,但是程序运行至GUI_Init()时卡死了,执行不过去,如下图所示
更换多个STemwin固件库版本均出现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试试,如果也有问题,说明地址移植有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试试,如果也有问题,说明地址移植有bug

地址移植有bug,是指什么?
我在移植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7核支持,M4核不行。H7官方固件库自带的5.44版本的stemwin。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试试,如果也有问题,说明地址移植有bug

“地址移植有bug”指的是啥?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DK安装目录的emWin试试,如果也有问题,说明地址移植有bug

MDK下的emwin库没有找到支持H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址移植有bug,是指什么?
我在移植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M7核支持,M4核不行。H7官方固件库自带的 ...

地址移植 = 程序移植,写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下的emwin库没有找到支持H7的。

那个M4的lib就是供M4和M7用的,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一个M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M4的lib就是供M4和M7用的,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一个M7的。

为什么H7的官方固件库里带的STemWin_CM7_OS_wc16_ot.a的库为何加载到CM4核下编译会出寄存器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里。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24&extra=

为什么H7的官方固件库里带的STemWin_CM7_OS_wc16_ot.a的库为何加载到CM4核下编译会出寄存器错误呢?

网友D:
M4核里面使用H7核的STemwin库是不合适的。建议你直接下载M4核对应的STemwin库。

方法:STM32CubeMX可以下载F4的包,

C:\Users\Administrator\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4_V1.26.1\Middlewares\ST\STemWin\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H7的官方固件库里带的STemWin_CM7_OS_wc16_ot.a的库为何加载到CM4核下编译会出寄存器错误呢?

带字母ot是特别优化版,估计是ST做特别优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4核里面使用H7核的STemwin库是不合适的。建议你直接下载M4核对应的STemwin库。

方法:STM32CubeMX可以 ...

对,最好用M4的

网友:
推荐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你们用H7单片机的CM4核移植过吗?别纸上谈兵呀!

网友B:
帖子里说了H7的库放到CM4内核工程里就报错误,把F4系列的库放到H7的M4内核下编译通过,但是运行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M4的lib就是供M4和M7用的,他们没有单独列出一个M7的。

H7里边有两个核心,官方库里的是给CM7核用的,CM4核编译后会出错,M7核比M4核的寄存器不一样。需要官方出一个支持CM4核的lib库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里说了H7的库放到CM4内核工程里就报错误,把F4系列的库放到H7的M4内核下编译通过,但是运行出错。

那不太正常,大概率是没有移植好。

另外也有可能是双核使用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看看是没有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