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重大更新发布(V2.0.6),开始支持外网控制,eMMC支持加密,脱机烧录新增赛普拉斯和复旦微等(2021-07-02)

楼主(2021-07-02):
本次更新的内容非常多,PC软件,APP,BOOT和eMMC全部进行了更新,在此感谢大家的反馈。有时候一些细节功能,确实没法面面俱到的进行测试。

当前H7-TOOL已经完成高速USB HID,局域网和外网三种控制方式

1、脱机烧录新增赛普拉斯PSoC4,复旦微FM33LG0xx系列芯片脱机烧录支持。
2、PC软件所有功能支持外网远程控制,用户仅需将TOOL联外网就可以使用上位机软件做远程控制,比如远程脱机烧录,远程RTT,远程CAN,远程串口等。无需用户搭建服务器,我们都已经搭建好。
3、H7-TOOL的eMMC开始加入加密设置,方便发往外面工厂使用场景。
4、修复脱机烧录,示波器,CAN/CANFD助手,串口助手,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的bug。
5、统一高速DAPLINK,脱机烧录和微型数控电源的TVCC电压值。
6、系统设置中的关于菜单增加USB供电电压。

注:外网远程控制和eMMC加密设置,这两天会专门做个操作说明贴。另外,如果大家需要支持芯片脱机烧录,仅需提供芯片给我们就可以免费添加。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
升级PC软件到V2.0.6

1、界面重新调整,左侧列表改为图标展示

2、新增赛普拉斯脱机烧录支持:

3、新增复旦微脱机烧录支持:

4、外网控制

PC软件几乎所有功能都可以外网控制,用户仅需将TOOL联外网就可以使用上位机软件做远程控制。无需用户搭建隧道服务器,我们都已经搭建好。

(1)外网远程控制TOOL做脱机下载效果展示

(2)H7-TOOL外网远程访问RTT Viewer功能

(3)H7-TOOL外网远程访问CAN/CANFD功能

(4)H7-TOOL外网远程访问串口助手

(5)H7-TOOL外网远程LUA小程序功能展示
a、首先就是脱机烧录,这个是LUA功能的经典应用,想下载那个芯片,加载那个LUA文件就行,这些LUA文件全部存到eMMC中。

远程外网方式也可以通过上位机生成LUA文件,并且可以远程下载测试:

b、专门的LUA窗口,也可以方便的调试各种LUA API和小程序。

5、H7-TOOL的eMMC开始加入加密设置,方便发往外面工厂使用场景

写每次写入数据都做了加密处理,读取要解码出来。
上位机设置:

如果要解除密码,就只能格式化eMMC

6、当前支持的脱机型号: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1-07-01
PC软件版本: V2.0.6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6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3

【PC软件】V2.0.6
1.增加密码功能,启用后进入U盘需要密码
2.增加远程访问功能
3.执行EMMC文件复制时,解决打印log闪屏问题
4.左下角LED指示灯,在通信超时后设置为灰色
5.串口助手,修改定时时间参数时会自动开启自动发送的问题
6.界面左侧增加图标工具栏
7.示波器界面,调整顶部状态栏的字体大小,显示鼠标测量的操作方法
8.CAN助手界面,增加分频参数,同时控制不用的参数显示灰色
9.取消以太网搜索功能

【EMMC磁盘文件】V2.06
1. 新增 emmc_version.txt 文件用于描述磁盘文件版本和更新记录
2. 解决STM32G431芯片OPT烧录bug
   - 更新 STM32G4xx_CAT2_OPT.FLM
   - 更新 STM32G431_441相关的lua
3. 更新STM32G031芯片OPT缺省数据错误
4. 新增 GD32F1x0 系列的烧录文件
5. NRF52系列,缺省校验方式选择0自动
6. 新增Cypress PSoc4系列芯片
7. 新增复旦微 FM33LG0xx系列芯片

【App固件】V2.06
1. 增加密码功能
- 启用密码功能后,进入U盘模式、同步时钟、外网远程访问时均需要输入密码
- 密码保存在CPU FLASH内,启用密码后,固件会自动设置为Flash读保护(禁止仿真器读出密码)
- 如果使用J-Link等工具烧录TOOL的固件,必须先解除读保护(会擦除全片)
- 可防止烧录公开的固件获取EMMC文件数据
- 加密后将禁止lua接口中的文件读取功能

2. 增加外网访问功能(RJ45网口)
- 网络参数中新增DHCP参数,缺省是自动获得IP
- 增加服务器IP和端口号参数,缺省值61.160.223.136 端口30100
- 通过我司的隧道服务器中转数据

3. 脱机烧录功能
- 去掉输入产品序号和清零总记录的菜单项
- 修正校验模式选择软件CRC和硬件CRC时,烧录成功但是最后报错的bug(V2.05的bug)
- 开机启动设置为脱机烧录时,多路模式允许返回到烧录模式选择菜单,单路烧录不允许返回
- 横屏模式,菜单超出屏幕以外,已修正
- 多机烧录的宏 MUL_SW_READ_BIT_SLOW(bit),更改延迟函数的位置

4. 示波器功能
  - 解决普通触发模式容易程序假死问题。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中不在死等硬件边沿,超时一段时间后自动退出,避免假死
  - 去掉5Msps采样频率,实测16bit只能到3M左右。后期有空时用8bit模式实现更高的采样频率.
  - 低频波形计算不准bug. 实际是ADC采集频率设置不对,低于2K的采集频率需要分频。
  - 解决波形右边一根竖线问题,原因: 低于200K的采样频率,计算触发后的时间不足一个单位,容易导致缺失最后一个样本
  - 解决波形左边一根竖线问题,原因: 启动ADC时,自校准未完成,也就是触发器的等待时间不够

5. DAC输出波形功能
  - 解决小频率不正确的问题,DAC触发定时器配置问题
  - 解决高频波形输出时假死问题。小于50KHz时,样本数取128,输出波形频率大于50KHz时,样本数降低为64个,

6. 上电缺省TVCC电压
  - 由微型数控电源设置TVCC, 掉电可保存
  - 基本参数中增加TVCC设置(这个和数控电源的TVCC是同一个参数)
  - DAP-Link参数中取消TVCC设置
  - 联机模式界面,显示TVCC实时电压值(DSO示波器启动时,不显示TVCC)

7. 系统设置中的关于菜单
  - 增加网络信息页面(动态IP地址,网关等)
  - 增加模拟量状态页面(可查看USB供电电压)
  - 增加显示EMMC磁盘文件版本

8. lua接口API,增加f_size()函数获得文件大小 , f_password()函数输入密码(设备加密后需要用)
9. 所有的参数设置页面之前的标题文字是设置参数,现在改为按不同的功能显示不同的标题。
10. USB虚拟串口支持7bit+1校验的模式.数据监视器中的串口助手暂未添加7bit模式)
11. 解决CAN低波特率的bug. 低于100K的波特率需要分频。参数设置中增加了分频参数

【BOOT】V2.03
1. 针对WIN7的U盘升级,关闭USB然后延迟2秒后再跳到APP程序。

----------------------------------------------------------------------------
发布日期: 2021-05-14
PC软件版本: V2.0.5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05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2 【无变化】

【PC软件】V2.0.5
1.只允许开启一个exe
2.增加CAN助手功能
3.串口助手中新增串口示波器功能

【EMMC磁盘文件】
  - 新增华芯微特SWM0x0、SWM1x0、SWM2x0、SWM3x0系列芯片烧录
  - 新增AutoChips(杰发科技)AC780x、AC781x系列芯片烧录

【App固件】V2.05
1. 实现CAN监视器功能,PC机增加了CAN助手功能
2. lua增加CAN接口API
3. lua增加读文件接口API, f_read, f_dir
4. DS18B20温度表,增加数据传送到PC机串口助手的功能,PC机可记录和展示曲线
5. 调整USB HID两个任务的优先级,解决示波器开启时,DAP-Link HID下载失败问题
6. 解决串口监视器界面参数设置菜单乱码问题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看来是最终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最终版了。

还不是,还有好几次大的更新。比如板载ESP32没有搞起来,带了WiFi和蓝牙。

网友B:
现在下单的H7-TOOL,是否已经是这版新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下单的H7-TOOL,是否已经是这版新固件了?

联系我们旺旺,跟他们说下,发货要最新版固件,这样买回来就可以直接使用最新版,不用升级了。

网友:
帅就一个字

网友:
666,升级新版中ing

网友:
终于发布了,不容易,怒赞

网友C:
load "GD32F1x0_64.lua" ok
do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GigaDevice/Lib/GD32F1x0_Lib_M3.lua
load "GD32F1x0_Lib_M3.lua" ok
load "fix_data.lua" ok. version =         1.2
load "prog_lib.lua" ok. version =         2.2
load "machine_if.lua" ok. version =         1.2
单路模式
开始烧录...
单路烧录
SWCLK时钟延迟:         0
core_id = 0x1BA01477
检查读写保护...
  读寄存器失败
  已保护,设置读保护
正在解除保护...
MCU_RemoveProtect()
---Erase the option bytes---
Erase the option bytes error

写选项字...
MCU_RemoveProtect()
---Erase the option bytes---
Erase the option bytes error
解除芯片保护执行完毕
------------------------
FLM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GigaDevice/FLM/GD32F1x0_64.FLM
Data: gd32f150x_bootloader.bin
Addr: 0x08000000, 1
FLM memory Infomation :
  algo 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GigaDevice/FLM/GD32F1x0_64.FLM
  AlgoRamAddr = 0x20000000
  AlgoRamSize = 0x1000
  ----Device Info------------------------
  Version & Architecture : 0x0101
  Device Name : GD32F1x0 64KB
  Device Type : 1
  Device Addr : 0x08000000
  Device Size : 64KB (0x10000)
  Page Size   : 1024B
  Reserved    : 0x00000000
  Erased Content : 0xFF
  Program Page TimeOut   : 100
  Erase Sector TimeOut   : 3000
  Erase Sector Size      : 00000000, 1KB (0x400)
  ----Algo function offset ---------------
  Load Offset : 0x00000034
  Load Size   : 0x00000104
  FlashDevice : 0x00000138
  Init        : 0x00000001
  UnInit      : 0x00000035
  BlankCheck  : 0x00000000
  EraseChip   : 0x00000043
  EraseSector : 0x00000071
  ProgramPage : 0x000000A1
  Verify      : 0x00000000
  CaculCRC32  : 0x00000000
  ReadExtID   : 0x00000000
InitUnderReset()
..DeviceID = 13030410
OK
.NVIC_CPUID = 412FC231, Cortex-M3
error: target_flash_init(FLM_FNC_ERASE)
error: target_flash_uninit(FLM_INIT_VERIFY)
烧录完毕,已执行断电复位

以前是可以烧录的 不清楚弄了那里烧录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oad "GD32F1x0_64.lua" ok
dofile :         0:/H7-TOOL/Programmer/Device/GigaDevice/Lib/GD32F1x0_Lib_M3.lua ...

是升级后导致的吗,升级固件前是否正常。
另外,降低时钟速度试试

网友E:
下一版本准备无线连网了吗

网友:
不是升级问题 刷其它版 也是一样  增加了时钟延时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升级后导致的吗,升级固件前是否正常。
另外,降低时钟速度试试

烧录线长30CM 不管怎么加长延时都不行(排除线问题)   最后把烧录线长换为20CM才行
你们有试过30CM长的线么  希望线可以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线长30CM 不管怎么加长延时都不行(排除线问题)   最后把烧录线长换为20CM才行
你们有试过30CM长的 ...

可以啊,60cm都可以,而且是1拖4

看看此贴是否对你有借鉴经验。

解决一例CKS32F030+WiFi板子一拖四烧录失败问题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09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一版本准备无线连网了吗

快了。

网友F:
好奇如何实现的内网穿透,硬汉能给讲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奇如何实现的内网穿透,硬汉能给讲讲吗?

搭建了一个隧道转发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60cm都可以,而且是1拖4

看看此贴是否对你有借鉴经验。

可以了 要把数据和时钟线隔开就行  有借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