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大量使用控件的UserData会导致内存碎片吗?

楼主(2021-07-02):
项目中批量处理控件,使用UserData会比较省事儿。

那么每个控件的UserData在内部是独立动态分配的还是随控件同时分配?

用的多会不会导致内存碎片引起资源耗尽。

网友:
没事,用就行了,这种地方占用的数据量很小。

网友:
确实好小的,好像普遍都是4个字节的,刚好就是指向一个结构体就很方便处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