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6.1.7 调度器 低功耗bug

楼主(2021-07-02):
6.1.7 tx_thread_schedule.s 隐式idle线程中在低功耗进入和退出代码部分删掉了r0-r3寄存器的入栈和出栈代码,导致hardfault,原因目前未知,加上出入栈代码后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说的 隐式idle线程 是指的什么,自己创建的空闲任务吗。还是所有任务都挂起后的空闲状态

网友B:
R0-R3是自动出入站的,不需要push和po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R3是自动出入站的,不需要push和pop的

自动入栈是指的进入中断时自动入栈。

函数跳转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说的 隐式idle线程 是指的什么,自己创建的空闲任务吗。还是所有任务都挂起后的空闲 ...

就是没有线程执行时候,一直在异常中等待,并不是创建一个优先级最低的线程一直运行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线程执行时候,一直在异常中等待,并不是创建一个优先级最低的线程一直运行着

你好,请问可以提供下工程吗?